DELL M5010加焊南桥用几天返修

楼主(2013-07-31):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DELL M5010的机器,机器是AMD的CPU,北桥和南桥都是AMD芯片组,显卡ATI,是进水的机器,进水位置在南桥背面,仔细看南桥背面无明显的烧痕和腐蚀,电流上到1.3几A不显示,当时加焊南桥机器点亮,客户拿走之后用了几天问题依旧,再次加焊OK,又用几天还是返修,心想是不是南桥质变?于是更换全新的南桥上去,谁知道悲催的还是返修了,问题还是一样的,不过这次报7声警,请大家闲暇时间帮我分析分析吧? (因为手头上也有一台一摸一样的故障,也是加焊南桥就好,不过不是进水机器,害怕再返修了)

补充内容 (2015-8-28 11:03):
早都修好了,是被桥坏了。这故障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进水的 看看是不是哪个线腐蚀了 或者哪个电阻电容什么的腐蚀了  加焊次数多了对主板也不是很好的  修机器吗 胆大是必然的 但是还要心细

网友:
因为还有一台也是此类问题,不是进水的,我也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是北桥是通病来着。忘记什么机器了也是DELL 报警7声

网友:
不要再悲催了,

网友:
还是找南桥的问题吧,不行就是南桥周围的找找看

网友:
7声北桥

网友:
是不是加热南桥的同时也加热了北桥了吧。所以每次加热又得一下!

网友:
我记得7声报警加焊显卡或者北桥也行。

网友:
1.4A左右  加焊北桥 !

网友:
加毛的南桥。为什么会亮呢?因为你加南桥的时候北桥相当于也在加热。所以会亮。

网友:
i3 独显也碰到报警7声  加焊bios好了  过两天又返修   楼主修好给说一声

网友:
amd都是干北桥的

网友(2015-08-27):
干北桥,干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