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掉电

楼主(2013-07-31):
(图片)

网友:
电压会不会稳定,测下各路电压看下

网友:
IT8718F-S代换,保证百分百可以

网友A:
加焊桥,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修好N片。华硕M2N这批板几乎都是这问题

网友:
是集显小板m2n68 am se2吗?还是独显大板?点位图上传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焊桥吧,刚一块板就是这样的,大部分跑到2A时掉电,有时跑过显示,但还是掉电。加焊后,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修好N片。华硕M2N这批板几乎都是这问题

你加焊桥,是不是直接在焊台上,吹动桥就是啦? 而不拿下来吧?

网友:
感谢各位,点位图已上传,听说NV的桥容易挂,在没确认IO是否有问题之前不敢轻易动桥

网友:
换个CPU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焊桥,是不是直接在焊台上,吹动桥就是啦? 而不拿下来吧?

加焊就是加焊咯,拿下来叫重植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下桥试试

网友:
也修过这个板,刷了BIOS 做了桥

网友:
我得华硕M2N68同样故障,功力不行修来修去修报废了,在网上购了个旧板还带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焊桥,是不是直接在焊台上,吹动桥就是啦? 而不拿下来吧?

拿下来的就是重植了,最好是用BGA加焊,这样加焊均匀。不会返修。现在BGA也不贵了,迅维的再有 2600元的就买一台,如果你有BGA你能修好的东西就多了去了

网友:
楼主~。麻烦你把打开点位图的软件一起上传上来,给我说声。

网友:
为什么这个图纸打不开?

网友:
果真是桥虚了

网友:
加焊桥吧。。。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