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看看这芯片啥型号的啊!附图

楼主(2013-07-31):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帮忙看下这芯片啥型号的啊,看LOGO应该是德州仪器的,但是到官网查询,用遍了上面的数字组合都没有找到芯片介绍,,看上去应该是降压用的,大家帮忙!
这芯片是大华硬盘机的主板上的,,右侧还有一只糊掉了,,看数字应该是0910038,,中间行看不到了,找不到芯片资料呢!
在此先谢过!

网友:
只能下载点位图上面看下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下载点位图查吧

宇光 -4 兄弟,说话负责呀

网友:
判读一下它大概的作用,给谁用的,看看能不能用别的替换

网友:
与门门电路芯片。7脚接地,14供电。跟74HCT08,09一样

网友:
13#14#是供电,12#穿过一个电容接10#11#,,10#11#接上边的电感,8#9#接地,5#也是地

网友A:
应该是sn0910037pwpr,应该是一个电源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n0910037pwpr,应该是一个电源类的芯片.

但是从德州仪器的官网用这个查过,没有结果,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变化了的标示吧,,真实的元件型号应该不是全字符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n0910037pwpr,应该是一个电源类的芯片.

从google查到了,之前没有加SN字冠,,加的TPS啥的,,,淘宝上有,十分感谢

网友:
判读一下它大概的作用

网友:
TI很多电源管理芯片是不实际完全型号的,得去官网找资料。

网友(点评):
和没说一样,废话^_^

网友:
权限不够,看不到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