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无待机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3-07-31):
无待机
查论坛无待机正常
大多都说是D95280坏
芯片也贵
所以先咨询下到底是这个D95280问题
D95280只有供电VIN 20V
其它REG1\REG2\EN1\EN2\REF2V都为0
EC的供电也没有
全为0
只有一个AC_IN_KBC 有3V

郁闷中
换了D95280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另补充
有人说短接EC 44 KBC_VCORF
同样不行
这里电压也为0

网友:
这不是个通病吗

网友:
还有开关也同样没有电压哈

网友:
哥 一般遇到这种无待机 不触发的 直接先换了再看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直接换吧~!以前60块一颗换过几个,现在好像便宜很多了才38一个吧~!

网友:
换芯片呗,遇到过。换芯片OK

网友:
换芯片  待机没有 哪会有开关电压

网友:
好的
都说换
马上定货了
到时上结果哈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是通病,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在待机下就有35V。但是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35V滴!

网友:
先看看外围的小元件,在换

网友:
为什么我换了后
VIN变成2.6V
电源接口出来就是
REG1\REG2\EN1\EN2\REF2V变成1.8V啊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个E520也是没有待机。换这个芯片好了。

网友:
加热芯片试试啊

网友:
这个D95280很多都是假的 楼主再换个试试吧

网友:
重新换了一个芯片好了
幸好定了两个

网友:
额。芯片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楼主威武 神通广大! 待机到底有没有3v5v呀?

待机没有
要按了开关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楼主威武 神通广大! 待机到底有没有3v5v呀?

谢谢哈 我也换一个芯片好的  真太谢谢啦

网友:
换95280 应该可以

网友(2016-11-28):
D95280 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