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V星MS-7519 无桥供电

楼主(2013-07-31):
今天接了一批 网吧机 V星的型号为MS -7519  ver1.4  (P43T-C51) 上电测试复位灯常亮、  测试无桥供电,内存电压正常、它的桥供电采用的是UP6103S8芯片、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1脚 BOOT  12V  5脚 供电12V  7脚 VREF 0.9v 、  测试周边的MOS 管 无短路、  换了芯片 。。上下管都换过了。 就是不出电压。   (另这10多片全部是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通病吧。 只要修一片 好 其他的应该都可以吧)求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下管G及对地阻值是多少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这个上下管G级对地短路 保护的话 也会造成 桥供电电压不能输出吧

对的  要是对地正常的话那就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有电路图不是很好修吗?在桥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看管理芯片条件有没 满足,满足 后有无发出控制电压《是否正常》MOS管 输出电压和反馈是否正常。。基本就这些了  代换族路过

网友B:
跟我修的板是一样的  不过我的 桥电压  有时有 有时无  UP6103S8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没用 ,不过我没图纸现在无从下手啊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请给我图纸,我分析下,感觉不是这块的问题,花了三分下载个图纸,分析了楼主的问题如下:

该IC 5脚12V正常,1脚12V正常,7脚是个基准开启电压,图纸为1.25V。楼主测得为0.9V。明显偏低,追查此1_25vref,信号来源于up6212:

查此IC工作条件是否正常,1脚为5VSB,3.4脚为3.3V,8脚为开启电压,5V经过二个电阻分压,多少自己去算,6脚1.25V,正常不?如果正常,就追查1.25V其线路,是否有别的芯片和电阻拉低,此故障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把6脚电路上的那几个电阻换了,

网友C:
一看你7脚就不对。有图纸把。肯定跑到一个很小的8脚管子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7脚就不对。有图纸把。肯定跑到一个很小的8脚管子上去了

MSI不少电压不正常,都是那个产生VREF的芯片有问题,以前有批7528的,换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7脚就不对。有图纸把。肯定跑到一个很小的8脚管子上去了

V星的八脚小芯片输出各路参考电压的芯片很容易坏,还有很小的5脚芯片也容易坏,这位楼主的7脚电压明显不对,能输出电压才怪了

网友:
7脚电压偏低,换了8脚芯片再说。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8脚芯片没2.5V电压导致的。查USB旁边的S12 看哪个阻值不正常换哪个。

网友:
基准电压不对,查电路!

网友:
7脚的基准电压跟桥供电的电压是相等的,他的图纸上写的不是1.25V吗,楼主实测只有0.9V就不对了,7楼解释的那么详细还带了图纸,9楼的一语道破天机!V星的板子最容易坏的就那几个管子

网友:
桥每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修的板是一样的  不过我的 桥电压  有时有 有时无  UP6103S8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没用 ,不过我没图纸现 ...

V星的板子坏的基本都是很小的八腿管子,产生基准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脚 是基准电压 端吧正常 为高电平 开启吗

7脚是1.25V,他的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脚 是基准电压 端吧正常 为高电平 开启吗

这个不是一个高电平就行了的。是一个参考电压。就是跟输出电压做参考的。

网友:
正好碰到修这个板子  故障一样 我测过好板的电压  7脚 0.9v没问提

网友:
哎 换了u15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