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清理灰尘的图文教程

楼主(2013-07-31):
炎热的夏天,电脑散热成为大家最受关注的电脑问题之一,而与散热相关的就是电脑内部的灰尘问题。是的,笔记本使用一段时间后散热器周围就会盖满一层厚灰尘,夏天给电脑清理灰尘确实难倒不少网友。
一、笔记本清理灰尘前的准备工作:
1.准备笔记本开盖螺丝刀(一般选用十字或者一字螺丝刀)
2.准备一些酒精、小刷子、卫生棉以及纱布
3.准备吹风机一台
4.准备CPU散热硅胶以及一些滑轮机油
二、拆机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1.在拆笔记本之前应该放掉身上的静电,专业人士可以佩带静电环,一般用户没有的话也没多大关系,我们可以去洗洗手,放掉身上可能带有的静电。
2.将笔记本电池取出,并且将外接电源的插头拔掉,以便不小心短路,烧坏笔记本。
三、笔记本清理灰尘的核心步骤
1.使用十字螺丝刀将笔记本背部散热器模块后面的螺丝拆开(建议大家拿个盒子放螺丝,以免丢失)

说明:建议清理笔记本CPU处理器与显卡散热器模块,因为这块是散热最大,也是最容易进灰尘的地方,CPU散热模块就在笔记本散热出风口位置,如图:

2.拆开笔记本CPU散热器模块外壳后,大家可以看到如下内部结构:

如上图,一般使用较久的笔记本拆开散热器外盖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内部散热器风扇积有厚厚的灰尘。这些灰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笔记本的散热效率。下面可以先用螺丝刀将笔记本的散热、散热鳍片和散热风扇等拆下来清理,一般灰尘不多的笔记本可以只拆下笔记本散热风扇。

3.当散热器风扇螺丝拆下来之后,要把热风扇的供电4PIN街头小心拔出来,如图:

拔下散热器4PIN电源接头后,可以将散热器风扇小心取出,之后就可以开始对内部进行灰尘清理了。

如上图,首先将海绵或者卫生棉沾上少量酒精将撒热气上的灰尘全部清理干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图片显示的中间核心部位是处理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建议有条件的用户将处理原来的硅胶全部清理掉,之后再上新散热硅胶。以上操作完成之后,可以开始拆卸下诸如散热风扇和散热片等一一用小刷子与棉布清理干净。

另外一般笔记本散热片都是铜质不生锈材料,如果清理不是很干净,可以拿到自来水管中去冲洗或者洗刷。

4.散热铜管与散热片清洗完毕之后,接下来就是散热风扇的清理了。首先拆开散热风扇外壳,如果不好拆卸的笔记本也可以不拆卸,使用吹风机将内部的灰尘吃出即可,一般散热风扇用刷子扫干净即可,如果有机油的话,也可以把扇叶拿下来加点儿机油润滑,效果就会更好。

CPU散热风扇清理完毕之后,主要的散热模块灰尘清理就要完了,就剩下更换散热硅胶,旧的已经发干发硬,果断擦干净,换新的,如果不换的此次清理灰尘效果不是很大,所以建议重新更换CPU散热硅胶。
需要注意的是:旧硅胶已经粘得太紧,很难完全清理干净,所以也没必要彻底弄干净

5.以上操作完成之后,接下来可以将清洗干净并晾干的散热片与散热管重新安装回去,可以先别急着上螺丝,先把散热鳍片压在芯片上面,看看有没有良好的接触,接触良好后再安装固定螺丝即可,注意这里的固定螺丝一定不能过紧以免损坏主板,但也不能过松,影响散热。

以上步骤结束之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首先还是安装热管,散热鳍片。
6.将CPU散热风扇安装到位,并且将风扇4PIN电源接口插入主板对应位置,如下图:

最后,建议装上笔记本散热模块盖时也将散热盖清理下灰尘。清理工作完毕,重新装上电脑即可。

网友:
楼主这个款笔记本太容易了~

网友:
换个惠普的你试试。

网友:
这种算容易的了。。不用全机拆完

网友A:
hp的都是怎么想的。要拆完,有时拆完也好,练手艺!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都是怎么想的。要拆完,有时拆完也好,练手艺!O(∩_∩)O

你可能会遇到,拆完机 点不亮了,你很郁闷吧

网友:
看了一下,有可看的

网友:
这个好简单哦

网友:
联想的拆风扇简单

网友:
这个都这么讲究。强悍

网友:
IBM和索尼  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
我说也是,找个复杂点的

网友:
拆过ThinkPadR61i,还可以不难,其他没拆过。只要胆大心细都能拆,拆不下去就找老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