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41-UATX 不触发

楼主(2013-07-31):
H-IG41-UATX  HP Pavilion P6000 Series不触发有没有修到过得啊,开关上有电压,南桥应该没坏,可以强制加电,网卡拆了,也不行,诊断卡上3.3V没有。

网友:
查到没有3.3v了,先把它修岀来呀。

网友:
3.3v电压都没有,还能触发个屁?

网友:
建议你换个IO试试,,,,,,,,,,,

网友:
A14没电压,那先把A14的电压修出来吧,测量下A14是短路还是开路,短路的话可以拆IO,网卡,时钟芯片,最后SB了,可以一个个排除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电压 没有的话 一般是 网卡或桥损坏的 可能性 大吧    个别是IO损坏造成的吗

3.3V没有,先查待机三端稳压器是否正常

网友B:
各位,刚开始拆了网卡,不好,最后换的桥,亮机了,但是掉电,不是BIOS设置问题,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 这个稳压器有一端 是连接 5VSB紫色线的吧

是的,一端接地,一端接5VSB中间的就是3.3VSVB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 短路的话 一般是对地阻值 低于 80欧姆吧 开路的话则是要通过跑线路 飞线解决问题吗

看你都金牌维客了,怎么问的问题感觉像新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3.3V的待机负载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pson能被拉低吗

网友:
这机什么IO查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刚开始拆了网卡,不好,最后换的桥,亮机了,但是掉电,不是BIOS设置问题,还在修。

3.3的待机换桥好了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