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声卡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31):
研究半天,没一点思路。付图纸

DELL 1420 (独显)LANAI DIS (没水印).pdf

网友:
你都知道是声卡坏了,还研究啥啊。。。查供电,外围。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
声音是灰色了吗,换了声卡能不能认到,

网友:
突发奇想,找了个usb声卡,拆掉usb接口直飞主板usb。拆掉声音和麦接口直接飞主板相关接口。声音接口再直飞本本喇叭。还没实施!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
这个机子大都驱动问题,装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先换个芯片是下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