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48V充电器宣布报废了,怎么修也修不好!

楼主(2013-07-31):
千秋48V充电器烧坏保险、整流,开关管及取样电阻、AS324P、等,换后现输出空载电压55V
AP3842CP用的KA3842代换,场效应开关管换新同型号,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原0.51欧,用0.33欧替换,场效应开关管G极到3842第六脚连接的电阻烧黑,用20欧电阻替换,四个整流管用一个整流桥改电路替换,替换过光偶及TL431、现指示灯亮输出电压55V,插进电动车不充电,风扇不转,电动车充电插头电压52V,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电压变为52V电瓶电压,AS324P 比较器 用的HA17324A替换,变压器次级所有元件断开一个脚一个一个检测全好,稳压管用稳压电源测试正常,开关二极管断开脚检测也正常,S8050三极管已替换,主电源试过拆掉3842及开关管用电源模块还是无效,由于没有了维修思路,花70元已买新的充电器现在电动车充电正常,这东西是否真的已无法修复?

网友:
看来真是修不好了,都没人发话。

网友A:
空载55V也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55V也算正常吧

空载55V是正常,问题是冲不进电

网友B:
是不是 那根线 也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那根线 也烧断了???

什么线,我的贴你没有认真看吗?

网友C:
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你确定是用的0.33吗  不会是3.3吧  再一个插电瓶充电跳红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你确定是用的0.33吗  不会是3.3吧  再一个插电瓶充电跳红灯吗

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以前确实换错了已经更换为0.33欧用表几次检测误, 电瓶充电是绿灯闪烁充满状态,新充电器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你确定是用的0.33吗  不会是3.3吧  再一个插电瓶充电跳红灯吗

场效应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开始换错过现在确定是用的0.33的了    插电瓶充电跳的是绿灯闪烁充满状态,新充电器不会这样,现在问题不在于初级已用电源模块试过,初级绝对没问题的,就怕AS324P 比较器 用HA17324A不能替换。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比较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为什么不用快速恢复二级管换上去而是用整流桥改装呢?开关电源就是响应速度快。你换上反应慢的电压一有大的波动可能会造成没输出.....我是这么认为的。有错的望大师们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为什么不用快速恢复二级管换上去而是用整流桥改装呢?开关电源就是响应速度快。你换上反 ...

快恢复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两者材料都不同不能换,我说的是220V交流转直流的四个整流管用一个整流桥改电路替换,你怎么会理解到变压器输出那里去了?

网友E:
0.33太小了。换0.51~0.56的试试看吧。预祝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3太小了。换0.51~0.56的试试看吧。预祝早日成功!!!

感谢,0.33用两个串联,现在可以充电了,但要先查220V再查电瓶车才可以冲。

网友:
修电动车充电器有前途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