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原创长城G2466维修

楼主(2013-07-31):
这个机器如果4606烧炸了。那么会出现黑屏这是肯定的。那么就换你把4606给换掉也不会好的。我当时修这个机器也修了很久才搞定的。如果你遇到了。并且4606也烧炸了。那么会坏的地方你能测到的就是4606和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是坏的。但你换上两个元件后一定不会好的。然后你把RT(振荡脚)的好像是470欧的电阻给换成0欧。就可以修复了、或许还有其他的维修办法、不过我暂时没想到。就想到了这一个。希望对大家有用。这也是我自己瞎琢磨出来的。至少我修复的这类机器从没返修过。或许这是这个机器的缺陷。我的想法是RT脚电阻改为0欧。或许是降低了高压部分灵敏度。导致没有检查到。所以没保护。这种方法是可行了。我参考了其他机器。发现也是这样的。所以不会出现用不长久的问题。另我把这机器的电路图上传一下。不是很详细。

网友:
再给大家补充一点。遇到这个机器。只要是芯片炸了的,那么换上元件的时候一定要测量看路线是否连接好了。特别是4606旁边的稳压二极管过来是接在高压板供电上的。如果这根线断了。那么你换上多少4606.就得烧坏多少

网友:
谢谢提醒,这种还在保修吧

网友:
是的。主要是这种机器没有通报。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有遇到了就可以直接点修好。不用换板。我第一次修的时候么修好换的板。后面才点修好的。另外这款机器前期的还要坏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