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助啊..一台AOC液晶整整,整了一天了.

楼主(2013-07-31):
SOS..求救么..一台液晶。连接驱动,灯管,电压直接不正常。12V 5V乱跳。
  单独测试,一体板正常 5V,12V正常。
连接灯管,一次亮灭.
“灯管测试过好的”。
去电感改高压,取消驱动板。一线导通开关测试
背光高频段的亮灭。改了三块高压板还是一样。
测试12那边产生的电压很小只有6V和3V之间乱跳。晕死了。
然后,把电源板的初级段都换遍了一样,光藕也更换过,次级的滤波电容也换过.

真没啥办法了。

网友:
电源IC坏了吧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毕竟单独i拿一体板测试的时候,12V 5正常的那输出电压正常么。、
其实也没IC不然老早替换掉了..是LP7525的这个挺冷门的,还不能用LD7575代换。
其实原先怀疑元件的,但是都换过了,没啥办法了。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电容有问题也带不动负载

网友B:
带负载就拉低电压是很常见的故障,主要检查电源IC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就拉低电压是很常见的故障,主要检查电源IC的反馈电路

光耦,什么的都换过么..会是IC的反馈角出现问题么。

网友C:
楼主 看你说的像是带不起负载,有没有检查反馈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看你说的像是带不起负载,有没有检查反馈电路 。

但是,把电感连上接上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是亮灭。电压正常的。但是小幅度的跳。比如13.12之间的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毕竟单独i拿一体板测试的时候,12V 5正常的那输出电压正常么。、
其实也没IC不然老早替换掉 ...

电源ic坏不是没有道理,我遇到过三星的,也是跳变 更换过431 光耦 电容 50v 47uf电容,都不好使,最后换电源ic解决了

网友:
直接换个12V电源不就行了嘛?外置内置都可以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带不了负载,光耦 431 输出整流二极管。可以的话有图纸最好

网友:
12V5V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换个电源  这种问题会弄的人崩溃的  还收不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