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联想昭阳K43A)

楼主(2013-07-31):
联想昭阳K43A  板号:广达    DALE8BMB8C0   REV:C

故障现象:
不上电,无待机,客户反应长时间没用。
故障解决:
拆机。。。。。。!打开后,发现主板有两处腐蚀,一处是待机芯片,一处是产生1.5VSUS芯片。难怪没待机了。将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打了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短。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为0.009,开机,可上电,电流跑到1.4掉了,但没保护,还可再次上电。既然可跑到1.4掉,那么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或者芯片不正常。因为广达的机器有个HWPG这个信号,几路主要供电正常产生后,各芯片会分别发出HWPG信号,之后经过相与送给EC。但其中有一路电路不正常或者芯片不正常,没有发出HWPG,那么所有的HWPG信号都会被拉低。这样会导致掉电。开始进行上电瞬间秒电压,1. 5VSUS,1.8VSUS,+1.05V,VGA_CORE,+1.5V,3VPCU,5VPCU都已经正常产生。那HWPG也就是经过这些芯片发出后相与。既然电压正常了,难道是芯片本身没有发出信号或者还有别的问题引起。特别怀疑两个被腐蚀过的芯片。接下来准备量了一下HWPG,看看到底这个信号有没有出来。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瞬间就掉电保护。一片雾水,什么都没动,刚才还好好的,一下就保护了。这板不太给力。
再打阻值,发现3VPCU,5VPCU对地短了,看来进过水的板没这么简单,后遗证比较严重。开始排除短路,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拆掉EC和1.8VSUS芯片后两个电压都不短了。

芯片挂了,更换后打阻值无短路。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4,明显不对,还是有短。这时摸了一下各大芯片,发现PU11产生+1.05V和+1.5V的芯片发烫。没得说,换......!再次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恩,短路没了,待机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活着还有意思么。
安心查待机条件,6脚VIN,4脚ONLDO都正常得到电压,但7脚LDO为0。打此脚对地无异常。为省时间直接更换芯片,都被腐蚀过坏了也应该。更换后,7脚LOD 5V出来了。但还是无待机,查14脚,27脚两个EN都已得到。难道换的芯片坏的?全新的,应该不会。再打各脚阻值,发现24脚BST2开路了,原来是此脚的线路断了,飞根线到PR116上面搞定,

插电,待机电流0。009。3VPCU,5VPCU出来了

按开关上电,电流跳到0.4左右掉电保护。既然有保护,肯定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打各大电感,都已经正常了,想起还有一个+1.5V的电压,这电压是控制一个MOS管产生,没用电感,

直接打管子S极对地只有7,将管子取掉还是7,将MOS管取掉后,按开关上电,电流跳0.7掉了,但是不保护了,还可继续上电,就总是0.7这里掉了。看来就是这里影响,先测了一下拆下来的MOS管,GS极已经穿了,再将芯片拆掉,对地还是7,原来是后级有短。

找+1.5V的去向。除了到U26和南桥,其它基本就是到接口和电容了。U26好像是扩展卡芯片吧,记得不太清楚,当时只知道拆了,没注意看,拆后再量,还是7。看来南桥可能性很大了,直接上BGA拆桥。

拆后再量阻值恢复为300多,立马装个上去。冷却后,再打阻值为140多。应该正常了,将芯片装回去,这时MOS管我没上,直接开机上电,电流还是跑到0.7掉电,这应该属正常,因为有一路电压没出来,肯定掉。找个好的MOS管装上,信心满满的,开机上电,电流又是跳一下保护。当时那个脑子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不痛但是全白了。再打此MOS管S极阻值为140,没短。这怎么回事呢,难道其它地方还有短路?再将此MOS管拆掉,再上电,又是电流跳0.7掉了,但是不保护。问题出来了,上此管后上电保护,取掉此管上电掉电,不保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要么是+1.5V去向其它小元件有问题。要么就是+1.5V后级其它电路有问题。因为+1.5V去向的小元件太多,查起来的话,吃奶劲都得费了,暂不考虑。那么返回头,再将所有动过的元件产生的电压测量一次看看有没有异常,不然跑了弯路就很难正回来。这下启动了我的波波,还是将+1.5V的MOS管拆掉,将1.5VSUS,1.8VSUS,+1.05V,+1.8V瞬间上电都打了一遍,上升的波形和电压全部都正常。这下静下心来重点查1.5V。将MOS装上,再用波波打一下瞬间的电压波形,看看此电压有没有起来,结果很完美。还是不放心,再更换一个MOS管,结果还是掉电保护,但打出来的电压波形依然完美。接着又打了一下HWPG电压波形太完美了。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应该是出在+1.5V的后级电路上。这里就要动用时序了,当3VPCU,5VPCU,1.5VSUS,1.8VSUS,+1.05V,+1.8V,+1.5V正常产生后,各芯片会发出HWPG信号经过相与到达EC,那么EC收到后,会发出VR_ON去开启CPU供电,难道会是CPU供电这里出问题了?再用波波打了一下,CPU_VCORE瞬间的电压波形,结果上到0.4左右掉了。既然电压有动作那么就更换一块CPU试一下,本机是T6600,更换一个T5550上去,上电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电流一路狂跑,外接亮机啦。晕CPU也坏了?再换回来,开机上电,瞬间保护了。看来CPU确实挂了。

非常不放心,再接上硬盘顺利的进入WIN7桌面。到这里此板修复了。另外补充一下,此板VGA_CORE对地为7,这是正常的,当时还以为短路了。

网友:
以后进水的板子就不用他的CPU内存,CPU坏的挺少的,也被你撞上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种情况很费时间吧

网友:
连定货在一起,搞了一个星期

网友:
上CPU的话,供电电感一般的对地值都为5-10欧姆的。你的思路很好就是没考虑到先换CPU走了很多弯路。一般维修要备好CPU和内存条修机必备。

网友(2014-07-11):
次奥 高手啊啊 膜拜中

网友(2013-07-31):
有耐心啊。。CPU不过坏得太少了

网友:
cpu坏的应该不少吧,我最近一个月都碰到几个了,一般只要时序到cpu,有关cpu的,都应该换cpu试一下,不过楼主思路很好了,又多了一个经验了

网友:
真有耐心,信心满满

网友:
照这样修法,那有钱赚了

网友:
真牛X  学习了  现在很复杂的  维修 都收不到钱了    都直接换板子

网友:
樓主真有耐心修這種板子.... 我會選擇換板子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不知道早点换CPU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高手啊,我什么时候能练就这身功夫呀·····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被磨出来的

网友:
LZ真有耐心啊!是我的话直接建议换板子。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就是不够细心呀,不过也比我强,呵呵

网友:
*脏话* 我也修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文章太长了 没看完

网友:
早点换CPU  会是什么效果呢   有可能走了弯路哦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不过这机器的维修成本应该也不低吧!!!

网友:
用时多久呀?

网友:
测量CPU供电对地阻值时最好去掉CPU 要么不准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犀利不错

网友:
3---4 ohm 都正常 呵呵 厉害

网友:
我这一台雷击的,网卡,南桥,EC,BIOS芯片 ,3;5V芯片,坏了,换后能上电了但是不跑码,测显卡晶振一脚0.3一脚没电压,量对地一脚120一脚30,找好板对比,可能 显卡也坏了,不想换了,哎,

网友:
觉得腐蚀没彻底处理干净就上电不赞同

网友:
CUP坏很少见

网友:
这客户可以直接换机器了。

网友:
思路还不错,有潜力

网友:
技术精湛啊

网友:
楼主经验很广

网友:
INTEL CPU坏的。。不多。。遇到过。。

网友:
一开始应该没坏这么多件吧。感觉像是楼主弄坏的。因为一开始是能上电的。

网友:
又绕圈子了

网友:
看得我都累趴了 不容易的 很有耐心 不错

网友:
象这种机器我是越修越没地啊,不像楼主越战越勇啊

网友:
这篇文章值得认真,反复,多遍的研究

网友:
高手啊啊 膜拜中
我看到烧成这样的,都头痛死了

网友:
强大,搞了那么久,没想到是CPU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啊

网友:
分析得不错,把今天最后的十分全加上,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哦 ,佩服 ,问一下,待机芯片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网友:
呵呵 。 还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科研人员,一个星期修一台,不知道说什么话!这个能懂了,下一个也需要这么长时间,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机子收了多少钱?

网友:
话不多说顶你

网友:
这样修下去都亏本了

网友(2013-09-17):
楼主思路不错,做了好半天笔记,新手观摩,望楼主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