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6左右掉电,十秒左右后又自动开机,重复

楼主(2013-07-31):
B460通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6左右掉电,十秒左右后又自动开机,重复
BIOS和ECBIOS都已经重新刷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更换了EC故障还是依旧,没有思路了,

H55
检查铁脑壳MOS管,还有供电芯片。。铁脑壳烧得话,CPU 报废很高,看你运气了
楼主你这个电流上看一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或是供电芯片的PG好信号不正常.好好再查一遍!

网友:
测各电压,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
这种板就VCORE和PCH引起掉电的多.先看有没少电压或者短路.

网友:
比较象VCORE缺失,估计金属场管挂了

网友:
估计是铁壳MOS管问题

网友:
少电压吧  查查各个电压出来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别人现在求助,你指点下,

黄晓明童鞋真早 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铁壳管还没有拆下来测,但在线测没有短路,用坏的CPU上去是不会断电,但电压都是没有出来,显卡上0.9V电压有,另一路电压没有,CPU上三路电压都没有出来,好的CPU上去在开机的瞬间CPU部分的三个电压都有波动,手上没有示波器,波形无从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铁壳管还没有拆下来测,但在线测没有短路,用坏的CPU上去是不会断电,但电压都是没有出来, ...

楼主修好了吗  今天也碰到一台b460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的原因吧

网友:
查下5112  13脚的376的电阻

网友(2013-09-08):
此板还是没能修好,最后换了片主板,坏板还放在手上,时间闲的时候再慢慢来继续研究。

网友(2017-10-07):
B460应该是金属MOS管吧,如果是IBM南桥的应该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