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一个配件, 雷击很容易坏掉! 求指教其作用

楼主(2013-07-31):
     KHB 7DON65F

网友:
这管子,不雷劈,也容易坏。就是一个开关作用

网友A:
换个就是呗   不通型号也可以代换   要看清楚不要把双儿机管给带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是叫什么啊! 怎么测他的好坏

就是mos管  和场馆的测量方法一样

网友C:
拆下元件,测量六次,一次为500左右,其余五次为无穷大,就OK啦。有数值为0就挂了

网友D:
就是一个mos管,只有ds之间有阻值为正常,阻值一般在300-800,在电源板里,一般不会只是这个管子坏的,跟它相连的电阻,芯片也会烧的,应该同时更换

网友:
又学习了  丰富自己的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个就是呗   不通型号也可以代换   要看清楚不要把双儿机管给带上去了

不同型号也通用 ?
我试过一次替换不同型号的结果冒烟,后来都找同样型号等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元件,测量六次,一次为500左右,其余五次为无穷大,就OK啦。有数值为0就挂了

这管子我也不懂如何测试,通常都是直接换了

学习了,有机会要试试

网友F: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 为雷就打坏这一个吗。。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换他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型号也通用 ?
我试过一次替换不同型号的结果冒烟,后来都找同样型号等换了

型号怎么看! 是不是耐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 为雷就打坏这一个吗。。

问题是我换了他 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mos管,只有ds之间有阻值为正常,阻值一般在300-800,在电源板里,一般不会只是这个管子坏的,跟它 ...

同意   芯片和管同时换

网友:
开关管坏,同时要检测一下  与其S极相连的过流电阻、PWB芯片  是否有损坏。。

网友:
这个图很模糊。不知道是前级的场管还是后级的肖特基。如果是场管一般电源IC也挂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型号也通用 ?
我试过一次替换不同型号的结果冒烟,后来都找同样型号等换了

不同型号,我一直用的是不同型号 没事啊 也没冒烟

网友:
开关管  就是坏的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就是呗   不通型号也可以代换   要看清楚不要把双儿机管给带上去了

主板不是这么修,场效应管和三极管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   芯片和管同时换

同意,昨天修了一台就是同时换了芯片和管子

网友:
应该是7A650V的MOS管,如同7N60是7A600v的MOSFET,此开关管如因雷击损坏,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PWM大多也同时损坏,包括保险丝、压敏电阻、硅桥、限流电阻、光耦等等都有可能损坏,要逐个检查!

网友:
烧开关管,是我们修理时必需要主意检测,也是一定要查的元件,同意以上楼主的看法,如果发现有一个开关管坏了,最好不要换上好的管子后就去开电试,这样可能会把问题进一步给扩大。一定要仔细查与这个坏管相关联的回路。

网友:
好模糊!是开关管吧

网友:
它要是穿了,会坏一串子,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