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3-07-31):
映泰TA75M主板,在使用6个小时左右重启,除了主板没有更过,其他的全部更换过,故障依旧,求解决。

网友:
换系统 能解决,,,,,,,,

网友:
清理一下散热吧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修主板把。。。

网友A:
先是软件,做系统,看看病毒,再处理内存是基本,之后换处理散热,在之后看电容鼓没鼓,在之后看看北桥虚焊没虚焊,系统散热问题占80      电容百分之19   北桥占百分之一

网友:
时间这么久才出故障很可能和温度有关,清洗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软件,做系统,看看病毒,再处理内存是基本,之后换处理散热,在之后看电容鼓没鼓,在之后看看北桥虚焊 ...

嗯嗯    试试

网友:
CPU也换过了吗?这个问题是不是花了几天的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是软件,做系统,看看病毒,再处理内存是基本,之后换处理散热,在之后看电容鼓没鼓,在之后看看北桥虚焊 ...

系统问题能占这么多啊?我觉得是硬件问题占大多数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 我设置下就好了~。右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把自动重新重启前面的√去掉试试,希望能帮到你。不过像你说的那样应该是主板上的温度过高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能占这么多啊?我觉得是硬件问题占大多数

大姐还是妹,,6个小时重启,,,,再说先软再硬,

网友:
找张名片对到CPU座子的4个角  减4个小三角形放上 在上CPU 试一下

网友:
反正不要成本  试一哈啰   以前有个机器温度高用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 我设置下就好了~。右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把自动重新重启前面的√去掉试 ...

恩  写谢了

网友:
首先重做系统,如果故障依旧,装个“鲁大师”观察一下重启前的温度,我经常修这样的故障:换个大点的风扇,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软件,做系统,看看病毒,再处理内存是基本,之后换处理散热,在之后看电容鼓没鼓,在之后看看北桥虚焊 ...

高度同意你的思路,和我想一块了

网友:
烧机检查下散热系统

网友(2015-06-03):
直接放弃 换板吧 还修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