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问题,显示器左半部正常,右半部泛黄。(有图)

楼主(2013-07-31):
AOC 2219VGW+.21.5的屏,现在的故障如图,拿来时对比度失调,特亮,看不清图像。刷了程序,发现检测不到行场同步信号了,接口电路烧了,3个75欧姆的小电阻都短路了。换后显示图像了,不过左半部正常,右半部发黄,像是正常的屏上盖了一层多年泛黄的朔料布。请看下图。由于屏接口特殊,无法用通用板测试,请大家分析,见过这种现象的请多指点,多谢。

网友:
很明显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很多显示器有一个对比模式,  是不是不小心设置了这个模式?

试试看,

网友:
AOC不是有个分屏显示功能吗

网友:
这款没找到分屏功能,程序也刷了。

网友:
我见过联想的新电脑有过这现象,不过听说叫联想的人来调了下好了,应在显示器设置里调整,你试试。

网友:
还是设置问题吧,设置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程序问题,还是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一个一个慢慢排除
先看设置,后换屏,再换驱动板

感觉上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 从驱动板入手   本着先软后硬吧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联想的也是这样,给客户说是屏问题,让他不要修了。后来听他说他儿子弄好了,真汗。

网友(点评):
联想设置有这个功能 分屏

网友:
分屏显示功能,设置问题!LG联想三星都有这功能.

网友:
都说了,不是程序原因,没有分屏功能

网友:
很明显是设置了分屏显示 。。

网友:
这个是设置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你确定不是设置的问题就换通用板试一试屏的好坏。

网友A:
我还是偏向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偏向设置的问题

大电容漏电

网友:
AOC 的有一个窗口增亮功能。你这个明显调到了50%。去设置里面找到。调到100%就ok了。还是不会过来找我。。

网友:
如果刷了程序还是这样子 。就可以判断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都烧电阻了,屏芯片能好的了? 打个阻值看看

网友:
先进工厂模式看看看吧可能就是恢复下就好了

网友:
看图像像是在分屏显示模式里,程序刷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漏电
大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谢谢,受教了。

网友:
换个好板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