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散热维修法子。。。

楼主(2013-07-31):
求助笔记本散热维修各种法子。。。

网友:
你问的什么啊

网友:
笔记本散热不好的维修方法。比如,加硅脂,软垫换铜片。还有其他的吗?

你是闲的无聊啊
这都被你知道了还问。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你是闲的无聊啊

网友:
汗。。。我就看看还有其他法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