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CPU温度高

楼主(2013-07-31):
修了一个HP  6535B的笔记本,故障是黑屏,然后加焊过显卡后发现CPU温度比较高,开

机就是60多度,看个电影就会达到80度或者83度,鲁大师报警,但是一直看,温度也不

上升了,给客户说,不影响,可是客户说以前温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加了好的硅脂还是

不用,虽然温度高,但是也不关机 ,也不死机也不重起。

  想问一问各位高手,像这种CPU温度高的故障,怎么处理,CPU上可以加铜片吗?这个

温度会不会影响笔记本的整体性能,就是说用段时间会不会出现再次烧掉CPU及显卡,甚

至主板。请各位高手 多多指教

网友:
最好是不要压铜片,压不好CPU就挂了。可能是你做BGA的时候板子夹太紧。板子有点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