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跑F8

楼主(2013-07-31):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联想M3A760M,客户说晚上正常关机,早上开机起动不了。内存 CPU都己换过,还不不行,诊断卡跪31  F2  F9  F8还有一直短两声峰鸣。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查看一下cmos跳线,跳线现在应该是在清除的地方,把它跳回原位就ok了。

网友:
刷bios 清cmo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cmos跳线,跳线现在应该是在清除的地方,把它跳回原位就ok了。

跳线两边都跳过,BIOS也刷了。

网友:
你重点查一下cmos的电路吧,看看跳线有无电压,我早段时间修的那块板(把跳线跳到清除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如果正常跑码的话,代码跟你现在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