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0G求助

楼主(2013-07-31):
ST320G 7200.11。电脑能认型号,用MHDD扫描的话,回车后有明显卡一下。然后就全盘感叹号。重启后硬盘就不能识别了。要过一会才能。
超级终端的返回信息如下,请教如何恢复数据。

网友(点评):
G表爆了

网友:
学习中,对这方便一窍不通。

网友:
感叹号好像是代表加密过的吧?

正解。。。。

网友:
固件门的盘,11代12代都不好搞

网友A:
全盘红块 固件问题哟 11,12代的通病

网友:
容量型号都正常吗?
用MHDD从100G开始扫描呢、?
也许只是前面有严重坏道。

网友B:
明天看下。罗工,这个返回信息是固件门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盘红块 固件问题哟 11,12代的通病

不是红块。是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下。罗工,这个返回信息是固件门的意思吗?

不是固件门提示信息

网友:
出现全盘感叹号的有好多啊    板有问题也会出现的  固件块也会出现的

网友:
这盘放了几天再扫就只有红绿块了。XX都没见。我就直接在系统里面拷了客户需要的数据。唉,完全没有技术含量。一点都不刺激

网友(点评):
能赚到钱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刺激了你又没法弄了,吴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