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3-07-31):
据同行讲是客户送修的时候主板进水很严重,同行把主板上的水份清洁干净,不加电故障,由于不太懂电路搞不定,所以发来求救。
取下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有轻微进水的痕迹,先将主板上放到BGA上烘烤3分钟,待主板冷却后,取下主板,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发现3V电感只有4欧,公共点和5V电感,及其它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3V电感短路,挑起电感,测输出端短路,3.3V电压待机有给到EC,南桥,网卡还有门电路等,一个一个的拆也麻烦,直接用电击法,调2V的电感,限流2A,加电一会儿就感觉到EC发烫,用热风枪取下EC,再测3V电感对地阻恢复正常130欧,说明EC坏了,此笔记本采用的EC是NPCE781LA0DX,没有备用,料板上也没有,没有办法只能在淘宝上订了,为了防止新的EC有可能也会不良,就订了两个。
隔了一天EC终于到了,将EC焊上,确认没有短路,接上可调电源,测3V,5V电感竟然没有电压,公共点有电压19V,进水的机器故障真难说呀,看来故障不止一个呀,还有故障,没有办法只有调电路图出来分析。
找到3V5V的供电芯片TPS51125,关键引脚测试点,在我讲的视频里有讲过,16脚VIN,正常,8脚VREG3正常,17脚VREG5也正常。1脚电压是0V,6脚电压1.53V,由于东芝L510笔记本电脑是由英业达代工的,所以这个上电顺序得按照英业达的上电时序来检修。通过追查电路发现1脚的控制信号,最终受控于EC的82脚发出的EC_PW_ON信号,EC_PW_ON为3.3V的时候会将Q6106导通,拉低Q6107的G极,Q6107不导通,TPS51125的1脚不会被拉对地就可以工作了。TPS51125的6脚经过D6101,受控于+V5AUXON信号,如果+V5AUXON为0V的时候就会拉低TPS51125的6脚,引起不工作。
通过测量发现EC没有出EC_PW_ON信号,根据上电时序我们知道EC要发现此信号必须检测到电源好信号ACPRES,测EC的95脚此信号为0.45V,追查此信号是由U803充电管理芯片的第11脚发出的VREF5,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4V,测试发现U803的11脚输出是5V,经过电阻47K与100K电阻分压后成0.45V了,难道是有一个电阻坏了,静态测试电阻阻值没有问题,难道是EC坏了,挑起EC的95脚,再测焊盘3.40V正常。奇怪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ACPRES拉低呢?仔细检查确认EC焊得没有问题,正反也肯定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EC的条件不满足了,再测EC的供电19脚,46脚,76脚,88脚,115脚果然为0V,再仔细一查发现+V3LA,电压是来自3V电感,也就是说EC得先有供电之后,而且读取到BIOS后才会有动作,换句话说ACPRES就是因为EC没有供电。
再回到TPS51125供电芯片上,分析电路3V电感单元控制是由6脚控制的,测D6101的3脚是5V,2脚是1.54V,也就是D6101的+V5AUXON这个信号并没有保护,那此时TPS51125供电芯片应该输出3.3V,但是它却没有工作,很明显TPS51125有故障,说明供电芯片损坏了。从料板上拆下TPS51125更换,更换以后接上可调电源,再测电感3.3V,5V都正常了,再测ACPRES信号也正常了。短接开关板接口,电流开始上升,说明机器已经触发了。断电,装上CPU,内存,将主板固定到D壳,外接VGA显示器,再开机,熟悉的东芝LOGO出现在我们眼前。
故障总结:外地发来的东芝L510笔记本电脑由于EC损坏引起3V电感短路不加电故障,更换EC后由于TPS51125芯片损坏引起,3.3V电压不输出,从而引起5V电感也不输出电压。
故障难点:就是要看懂电路图,搞懂上电时序,确定那个电压在前,那个电压在后,才有办法去下手,通过分析电路图,我们发现此款机器是3.3V电压输出在前,3.3V电压的控制是由+V5AUXON信号,3V电感的电压输出正常之后,EC和BIOS才会有供电,EC在供电正常以后,晶振正常,读取到BIOS,之后才会有动作,检测到电源好信号才会控制5V单元电路输出5V。如果咱们不会分析电路图,不会分析这个上电时序的话,一直在那里查这个电源检测信号为什么会拉低就永远都修不好了。

网友:
羡慕啊,电路学的那么精通

网友(2016-03-12):
我今天也接修了一台,电流就停在0.8左右的地方不懂的,NEC大电容换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呀,现在想肯英业达的时序都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