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下K42JV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的K42jv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插电源,只用电池时!关机后电池LED一直亮着救解一下!

网友:
有拆机检测过主板是否有进液什么的么,没有的话顺带放个电看看哉。把这些简单能处理的处理了看看,还老样那就开工修电路喽

网友:
都看过了哦!还是不行的哦

网友:
准备修板吧,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先

网友:
刷了BIOS了还是一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