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键盘,健盘和鼠标就都不能用

楼主(2013-07-31):
最近自己用的一台电脑,插上键盘,健盘和鼠标就都不能用了,只插鼠标,鼠标可以用,USB健盘也可以用,折腾二天了,白天把主板拿到自己店里,测试先不行,拔插几下了又可以了,最后以为好了,拿回来又不行,我想应该是IO的问题了,以前是好的,因为不跑码了,自己做了个南桥,不行,换了个IO不行,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严重怀疑IO!各位看官有何高见!

网友:
也许不是BIOS,你等一段时间估计还会故障重现,就当是鼠标和键盘外违元件吧,如排容,

网友:
不应该是IO,你查一下鼠标键盘接口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板子都不知道,严重怀疑啊!!

网友:
你有查过排容了吗?

网友:
是不是BIOS的版本不对啊,找其它的版本刷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你换个USB的键盘不就可以了吗,用不着那么麻换的

网友:
首先要看什么板子,用的什么芯片组,不能一下就判断IO,拔插多次能使用的话,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打阻值和检测端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短路啊

网友:
各位同仁,我通报一下,此板已经搞好,其答案是!我还是从一开始什么原因说起吧!
最先出现问题是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于是我拆出来拿到我自己店里,因是自己用的机器,把南桥拿下来植了球,装上去,没跑码,于是换了个IO还是没跑,最后刷了个BIOS但是版本有点不同,找同型号的没找着,开机跑码,接上显示器亮了,又装了个系统测试都正常,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的,这个BIOS是引起键盘不能用的最魁祸首,听我慢慢讲完,我拿回家里装上,开机键盘插上鼠标都不能用,第二天我又拿到店里面,插了几下又好了,拿到家里键盘又不能插,于是第三天我又拿回店里换回自己的IO好了,但是拿回家里键盘又不能插,第四天也就是今天我把键盘也带到店里面,一试是好的,又可以用了,这次我没高兴那么早,找了个机箱,装进机箱装上硬盘,电源,模拟装在机箱里测试,哈哈,问题出来了,跑都不跑,故障回到了原点,于是拆出来,也不跑了,我压一下北桥,跑码点亮,于是取下上BGA台加焊,想想我原来的BIOS应该是好的,于是刷回原来的BIOS,再装回机箱,怎么开机,键盘怎么插都是OK的,这么现在就用这台电脑发贴!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传上我的这块板的BIOS,兴许也会帮到有需要的同仁!

ONDA G41D3备份.rar

我昨天刷的G41C的就会出现键盘插上去用不了的情况!

网友:
已经好了,这板先是北桥空焊引起时跑码时不跑码,最后加焊了北桥,刷回原来的BIOS就OK了!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估计那台电脑每天见你都入骨三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