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SU4经常黑屏

楼主(2013-07-31):
长城19寸L9SU4前段时间,显示器指示灯亮但在开主机的20秒左右就黑屏指示灯灭,然后我再开显示器然后又黑屏,再开下去黑屏的时间就越短。但是有时候第二天又可以用了。求解···

网友:
mcu 按键,两种可能

网友A:
电容问题,换5V,12V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问题,换5V,12V的电容

昨晚我换近电源进端旁边的15v 100uf的电容,现在在开机就没出现问题,那是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晚我换近电源进端旁边的15v 100uf的电容,现在在开机就没出现问题,那是为什么啊

電容不行了。有時不是爆了才不行的。

网友:
楼主岔开看看啊 电容按键 之类的有木有坏

网友:
电容 程序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不行了。有時不是爆了才不行的。

听说长城L9SU4里的电容很陋耶,现在算见识到了

网友B:
请问楼上  程序该如何看?如何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  程序该如何看?如何检查?

就是重新刷下mu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