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板号AX1广达代工。。不开机维修。未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3-07-31):
今天天气好热。。 看还有那么多机器没修。。。心里一下就哇凉哇凉的。。 为了工资老老实实的修机器吧 。。 先看了下 那些机器 先修好修的吧! HPCQ是我的女神啊 真心是HP给我们维修人员吃饭的而造的 不废话了先拆开。仔细看看 有没进过水 。。板子真干净。。处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 一下激动了!!上电源 电流0.01 按开机没反应 马上拆开测公共点PQ52第3脚只有0.几负! PQ52第1脚也为低电平  应该是PQ56拉低了。 马上测PQ56第2脚 ACOK#为高电平3.3 这里就不对了! 马上图纸上搜索ACOK#就只到了ISL6251A第23脚
打开ISL6251A的数据手册 在图纸上可以看到ACSET为6251ACIN ACPRN为ACOK# 当ACSEt 大于1.26V时输出高 控制管子拉低ACPRN也就是ACOK# 当ACSET(6251ACIN)小于1.26V时输出低电平。。ACOK#为高 。。测ACSET(6251ACIN)只有0点几 怪不得ACOK#为高电平  找到6251ACIN   这个是P2805的PG   测P2805 VOUT 只有18负 正常应该是28V所有就没有PG 发现敌情 。。断开+VH28 测芯片  VOUT闪过28V 马上就变成18V了 换掉PC69 故障依旧 看来是P2805不能升压的原因了。。将P2805换掉  马上一测 28V出来了 ACOK#变为低了 测公共点19V过来了。。  按开机 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接屏 漂亮的女神出现了!!处就是处 都是不一样
其实这个走了点弯路 应该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去测一下升压电路   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指出

高手啊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这种机子就是好修,因为故障很明显啊,那种不符合常理的不好修啊

网友:
应该来说,分析的还是清晰的。保护隔离有的板子不是很好修,像索尼的机器就不好修。保护隔离个人感觉做的有点复杂。

网友:
学习。。。还没有接触到笔记本。。马上要准备要看教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这种机子就是好修,因为故障很明显啊,那种不符合常理的不好修啊

楼上的头像好有个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头像好有个性

呵呵还好了,论坛里有好多有趣的头像呢

网友C:
保护隔离呀  不懂研究中 多谢楼主这么详细分析电路 在下真的是受益匪浅呀!楼主威武

网友:
以前都是升压电路,现在还有专门的升压芯片了,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啊,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呀  不懂研究中 多谢楼主这么详细分析电路 在下真的是受益匪浅呀!楼主威武

可以一起研究

网友D:
这个板子我也修过一次 记得是差电池和适配器大短路   查出来问题时保护隔离的管子被人为导通了 那个汗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我也修过一次 记得是差电池和适配器大短路   查出来问题时保护隔离的管子被人为导通了 那个汗阿

呵呵 那样是不能充电的, 觉得好 加点分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升压芯片 真没注意

网友:
你这怎么能算走弯路呢?你的思路应该算是最标准的找法了吧!像直接找升压电路的话新手一般不会想到呢。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个芯片,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个芯片,谢LZ分享。。。。。。

觉得好就 加点分啊! 发点贴真心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信号正常的话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也会工作正常吧

是的哦 这个信号正常ACIN就正常了

网友:
这是AX1的通病,升压IC坏,导致保护隔离不过,像个小码片样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其实算挺快的了,不算有多少弯路

网友:
还是迅维好,以前学的压根就不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还好不是IBM的,

网友:
我找芯片数据手册不会看啊,好多都没有个头绪,烦躁

网友:
这个厉害,我要收藏下,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很少去查升压电路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 。。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到升压芯片

网友:
保护电路就是有两个P沟道MOS管组成的呀!

网友:
这个V28有思路啊。。顶一下

网友:
这个款机的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又学到了 新的东西!

网友:
第一步应该断开PQ56

网友:
仁宝点火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什么时候有这能力就好了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楼主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