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独显无CPU供电,又是可怕的95831,求解!

楼主(2013-08-01):
接客户机器,首先是5A大短路,一看这是送钱的机器,于是,排除短路,1.5V供电短路,更好IC MOS管,之后,还有短路,3v 5v,加电烧,南桥坏,换后,发现5v还短,继续排查,给5v转换3v 8脚管字坏,换之,不短路,插电,发现待机0.02 ,很熟悉的电流,接着触发,电流0.45,掉电,接着顺便测各电感电压,发现,CPU ,还有CPU显卡供电没有,一看,95831,可拍的ic,接着装上CPU,触发电流0.55,测量,CPU电压无,CPU显卡供电无,换CPU,继续测试,还是如此,在接着,刷BIOS,还是如此,静下心,测量,95831工作条件,7脚VR 0N 供电3.3v,修到这里,不知如何下手,,,有修到此款机器的朋友说下,这款机器,正常主板 不装CPU,触发电流,到多少掉电正常,看着个,电流0.45,是不是有点高了,是不是,还有IC不良,导致!求解!

网友:
跟lz一样的问题,拆裸板出来后把cpu拆下来,量各个电压,发现cpu供电没,在把cpu放进去居然开始跑码了,想点下屏开亮不亮,不小心碰到什么东西,io烧了,换了io之后,就跟一开始的故障一样美cpu供电,这时候通病?

网友:
很郁闷呀,故障依旧

网友:
今天维修状况,把芯片,24脚PR0G1,连接电阻,去掉,很神奇的,发现,这三个电压都出来了,但是,装上CPU,内存,电流0.85左右,不装内存也是如此,测量PCI RST没有,还有一个不明的,问题,就是USB供电,没有出,控制信号是从EC 84脚发出低电平,至MOS管输出USB供电,把那脚拉低可以输出,,还有一个,南桥旁边的,Y2  25M晶振,不起振,晶振芯片,旁边电容更换过,对地阻值,600欧姆,700欧姆左右,应该正常,难道南桥还有问题?真是很郁闷了,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是单桥吧。

网友:
CPU电压最难搞了·  CPU换过没有·

网友:
先搞显卡的试试。

网友:
继续更换一个南桥,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测量,南桥背面的一个小电阻不良,电阻有点掉漆,由于电阻没有标编码,又找不到此机的点位图,,所以不知道多大的,只有慢慢的换电阻,结果,换到第10个之后,奇迹发生了,电流从0.50,变成1.30,这时我懂了,装上内存,接屏,熟悉的联想界面,重见天日了!

网友:
虽然好了,但是也非常感谢,你得建议!

网友:
送钱的机器变成了消钱的机器了。。。。。。这么多毛病,不如换个板了。。。。

网友(2014-07-25):
我有个G470 和你一样 闹心死

网友:
搞显卡的试试

网友:
饼哥有个关于sil95831的贴子,你看一下,桥有个好信号没出,也不出cpu的供电,还有刷个bios

网友:
你家卖显卡的吧?

网友(2014-08-27):
我这也有个95831不出电压的 、都修一个星期了。。。郁闷中啊

网友:
我去,。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09831折腾死我了 永远的痛 啊

网友:
我现在的B470的问题是开机电流0.55-0.6就不会变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在论坛里好像看到过 如何修这个CPU 电压的贴子

网友:
CPU供电的三大基本条件:主供电,EN,VID(暂时还没发来)
==》1、桥供电正常后,桥需要收APWROK和PWROK,然后发出DRAMPWROK给CPU,通知CPU内存供电OK了;
       2、6系列的桥得到供电,在得到APWROK后,会读取BIOS,配置桥的脚位,桥控制25M晶振起振(桥集成时钟芯片),桥发出各路时钟,发出各路时钟之后,接着桥发出PROCPWRGD给CPU
       3、 当CPU收到PROCPWRGD后,就会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产生CPU供电。

网友:
段电阻可能就出来了

网友:
有 图有 真相啊 ,很 清晰

网友:
CPU电压最难搞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

网友:
B470的问题是开机电流0.55-0.6就不会变了,是怎么回事$ s6 E

网友:
很好奇那个电阻所连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不好修呀。我都修了好多了,只修好了一台。其它都发到北京了。

网友(2024-01-22):
故障率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