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1 不显示怪异维修

楼主(2013-08-01):
机型:HP COMPAQ511
故障:电流1.5A左右不显示
  1. A老板接到此机,通电可以显示。打开外壳发现风扇都堵死了,和客人说显卡可能坏了,问客人要不要加焊另换一个。报价后,客人只是说加焊一下就行了,A老板拆开机子后,吹了下显卡,发现不亮了,电流在1.5左右,在吹还是一样,他就把板放入BGA里面加焊,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通电一测电流就是到0.8A左右,反复一样。
2.A老板就叫B同事,说可能有胶没有加焊好,你拆下显卡重置一下吧!B同事很快的把它拆下来并做好了,怪事发生了,一通电电流在0.2A左右重复跑,我想有修过此机的人朋友知道了吧!
3.B同事叫我帮他看下,好吧!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晕好多一样的问题的就是0.2A掉电重起,英业达代工的只要有某一个电压没产生都会掉电。一测发现L550没有电压,那就从它入手吧!打开图纸查它的开启信号ENSW无电压,在向前查GTAE—3-E也没有
那就在向前找吧!
实测在R430前端的GATE3S上有20电压,那么就是说GATE3SR给抵低了,它只去了三个地方,q39 q16和上面那个显卡供电IC TPS51511上面,直接断开ENSW中的R9860电阻后电压出来了,那就找一个换上吧!电流到0.8A了  ,恢复了A老板给B同事时的情形了……
4.装上CPU负载后,发现就CPURST#才0.3A左右,在图纸上这个信号就去了二个地方,都查了,没有什么可能拉低它的,新手啊在这里又错了,就测了下北桥的供电这些,我也不知道北桥还要测什么,打了CPU负载上面的通信这些都OK,后就叫B同事去换一个北桥,换完后问题一样啊!晕死!!!!!CPURST#也是0.3A,此时马上装上真CPU 测有1.2左右电压,我的天啊!错怪了北桥了!!!
5.想来想去,是不是显卡坏了,当时电流可以到1.5A的,就叫老板发了一个回来了 货到了B同事做上去,晕了外接可以显示但花屏啊!内屏不行,…………又一次沉思中,是不是没有做好啊!B同事又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他说没有可能做不好的,技术太强了不可能啊!那就找别的出路吧!在网上看了一下,晕此机子可以装诊断卡啊!装上后发现跑A0到A3之间,此机不是不过内吗?哈哈心里好受了一点,就找内存供电什么的,发现问题了,

内存上面1脚上没有0.9V电压才0.3左右,VREF是0.9才对,用表一测短路了,它去了二个地方,一个是内存和北桥这边,就在他们中间断线后发现,在内存上短,那好办,下面有4个电容,当然找到了。你不知道此时我的心情是多开心的,但没有想到啊!上电还是电流在0.8左右啊!我的天啊!还不显,有点气人了。又一次觉思中,………………
6.那么会不会是我找了一个从料板上拆的坏北桥啊!也没有办法了最后一试吧!找回原来的上去,一个小时过了后,通电一试显了

种种的不理解啊!
7.请问高手们,为什么当时它1.5A时不显啊!想不通,又为什么B同事加焊了后出现把IC搞坏了

网友:
图片为什么不显示啊!最后二张图显示图看不到了

网友:
我这看得到啊

网友:
我与到过,新桥做上去不和地,把原来的桥做上去可以,

网友:
真的很奇怪,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cpu倒过来可以给本机cpu更好的散热????

网友A:
说话半天也不知道原始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话半天也不知道原始故障

最啊!所以要你们高手指点下

网友:
芯片加焊,把别的芯片搞坏了。意外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但后来LZ还是修好了,也不知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但后来LZ还是修好了,也不知哪坏了。

知道哪里坏了啊!只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想不明白

网友:
电子产品的问题有时说不清楚了,只要修好就行,可以去收钱了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问题,还能引起外界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啊!所以要你们高手指点下

我估计,你这机器的原始故障就是U5的问题。

网友D:
我碰到过A
加焊显卡,加出其他意外故障,V3000。显卡故障,加完,上到0.8A不动,妈的,南桥很烫。晕死,更换,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A
加焊显卡,加出其他意外故障,V3000。显卡故障,加完,上到0.8A不动,妈的,南桥很烫。晕死,更 ...

那就怪事南桥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