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a待机电流0.01按下开关0.06

楼主(2013-08-01):
联想e430a待机电流0.01按下开关0.06    待机时没有3v5v   3.5v芯片是rt8205  这个机子待机时3v5v应该有吗3v5v芯片是由BIOS控制的吗

网友(2013-12-27):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啊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2014-03-21):
我也是这个问题 PJ401发烫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PJ401发烫

PU401 吧 RT8205  EC 待机全换了好几个 没解决呀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刚接到手,小心看看喽

网友(2014-04-22):
即将下沉吗!我遇到同样问题EC换了,两BIOS都刷了目前还在跑信号

网友:
解决还是EC的问题!重新拆了旧板EC解决问题了

网友:
EC 带程序 换新的不管用  得刷

网友(2016-05-03):
我也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2016-08-13):
LZ有修好吗  我的也是PU401发烫  有修好的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B:
刷那个EC还得买那个山寨专用的编程器,真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那个EC还得买那个山寨专用的编程器,真恶心!

山寨专用编程器?啥意思.用rt809f或者买个剪板ec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B:
有的EC是要刷的,全新的才几元一个但里边没程序。而能刷EC的编程器可选择的不多,市场上最便宜的就是某款2XX元的。论坛里有,曾经看过到。不说了,省得说我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EC是要刷的,全新的才几元一个但里边没程序。而能刷EC的编程器可选择的不多,市场上最便宜的就是某款2X ...

新款的kbc9012和ite85xx系列都需要刷程序,rt809f加转接板可以刷

网友(2016-11-29):
这个机器刚才修啦一台,3,5v供电待机是就有,你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