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13-08-01):
求助怎么刷bios

网友:
需要专业的设备。。。自己单独的话。最好还是拿去维修的地方刷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正常启动的话,可以去主板的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文件,严格按照刷机手册来刷。
如果你的电脑不可以正常启支的话,要用专来的软件和工具来刷。

网友:
这个你完全可以去百度的。牌子的主板官网一般都有软刷。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建议买个刷BIOS的设备

网友:
现在刷机下载对应的刷机包就可以在开机时刷

网友(2014-07-09):
先买个 刷BIOS的工具  链接电脑安装驱动软件 开启刷机工具  吹下BIOS芯片【脚要对好】 放在工具上  读取 查处 查空 烧录 效验 去下芯片

网友:
以前不知故障机如何刷bios,看了此贴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