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1):
一台AOC916,屏幕上老是出现调节亮度的那个选项,是不是那些按钮坏了?
调节亮度

网友:
可换了看看或者直接把按键板拔出去 即可知道

网友:
把按键换了就知道了,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好还是坏了啊!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就OK

网友:
百分之80按键问题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开机测试

网友:
你说对了,一般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拔掉按键 测试咯-.-

网友:
是的,像这种大部分是按键不良。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断开按键板故障消失说明按键有漏电,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按键全部干掉 重新买一批新兵 重新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