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内屏不显

楼主(2013-08-01):
acer 4752g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版号 JE40 HR 10267-4  LVDS_DDC_DATA短路 只有9个阻值 拆掉显卡依旧短 求点位图

补充内容 (2013-8-10 18:07):
没有办法了 确实是焊盘短路 在芯片底部短的 飞不上线 回头把点位图给大伙传下 花钱买的点位图

网友:
显卡越好阻值越低的,只有不是0就行。

网友:
大哥看好了内容在回复好吗 是lvds_ddc_data短路

网友:
LVDS_DDC_DATA 是发往显卡的吧 沿线的滤波电容是排查重点

网友:
没有电容 直接到显卡的  怀疑焊盘短

网友:
显卡虚焊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指教一下

网友:
LVDS_DDC_DATA 和LVDS_DDC_CLK,比较一下,如果相同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不同确定是有问题的,或者找个好主板测一下正常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
电压越高阻值应该越大

网友:
lvds_ddc_clk正常 阻值500多

网友:
看看信号来源是不是有问题呢?向这种问题只能慢慢的往回找原因!!!

网友:
拆卸显卡还短?就只能查线路跑下去了,好了分享下,先谢了!

网友:
这个信号你测的时候是连着屏幕的吗?没连着一般直接去显卡的啊,你取了显卡还短路那就是线路上的故障了啊

网友:
没有连着屏 找个点位图 打算割线

网友:
拆了桥还短期只能飞线了

网友:
对的,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阻值应为一样,正常500K左右

网友:
烧了一下 不短了  但是所有点和显卡焊盘跑不通  没有点位图 打算报废了 估计是显卡芯片焊盘底下短了 换板子了 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怀疑你接手别人修得是不是焊盘内短路了呢,

网友:
屏线接口仔细看看

网友:
仔细检查下屏线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