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11刚点亮显示器掉电

楼主(2013-08-01):
最近接到一块ms7211的板子,上电刚点亮显示器就掉电,去掉cpu或内存之一就不会掉电,掉电时代码为24,供电芯片加焊无果,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CPU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现象的板,求解!!

网友:
要说明是什么芯片组,这样才好搞

网友A:
V星的,查内存方面吧。有些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也掉电,V星还有专用芯片也看下。

网友B:
掉电电下能再开  估计是缺少供电 或者是NV的桥空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的,查内存方面吧。有些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也掉电,V星还有专用芯片也看下。

内存和专用芯片都检查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电下能再开  估计是缺少供电 或者是NV的桥空焊什么的

好像是,12v供电有时要比其他供电延迟一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