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AMD芯片组,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8-01):
电流  1.1-0.8-1.1-0.7-1.1-0.9-1.1   非常快的完成3次电流回落

然后维持1.1过几秒再重复上面的电流变化

CPU和北桥都换过了,有装电池,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试过BIOS了么

网友:
是个难题啊。

网友:
已经刷过BIOS了

网友:
有没有试试加焊北桥?

网友:
会不会还缺一些小供电 啊,电流应该是没往往跑过,都是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