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由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3-08-01):
我家是2个路由器,没有(猫)q请问这个怎么设置啊

网友:
把路由2加到路由1下面,路由2的wan设置为路由1允许通过的地址,路由2的lan设置为其它地址。

网友:
应该好设置,可以百度一下,有教程的。

网友:
你傻呀 搞定

周聪 -1 严禁灌水

网友:
买个无线猫,好的很

网友:
如果一个有线一个无线, 可以先把无线的LAN口接电脑改LAN口IP为同网段其他IP,如有线主路由为192.168.1.1,无线副路由为192.168.1.2.然后将无线的LAN口接有线路由的LAN口,就可以同时用了.
还有一种就是不同IP段的设置,把副路由接电脑IP设置成跟主路由不同IP段,如主路由IP 192.168.1.1,副路由可以设置为192.168.2.1 ,然后副路由WAN口接主路由LAN口 ,实现不同段IP上网

网友:
先研究说明书吧,一个路由设置好了,再想办法搞第二个,单路由都搞不定,就不要去搞双路由了,

网友A:
把第一个路由器正常设置账号,密码。第2个路由只要把拨号方式设为动态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路由设置完成后,直接给第二个路由弄个第一个路由下的IP,然后第二个路由当交换机。就可以了 。。。

网友:
修改第二个路由的ip就ok

网友:
lizhenhe  2013-8-1 10:44
о·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个路由器正常设置账号,密码。第2个路由只要把拨号方式设为动态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  ,但是我都进不了路由器的网站,192.168.1.1  进去之后弹出来的是电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