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lc887声卡用alc888代换

楼主(2013-08-01):
论坛搜索了下  看到有帖子写着  alc888可以代换  所以就没查PDF  直接代换了   没想到  真的有“声音”,请注意  这里的声音两个字打了引号   为什么呢,声音很模糊  不清脆了   我去,就插了下PDF

大家自己对比下看  能代换嘛  反正  我代换了  声音是有  就是点击录音  就蓝屏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但是  本人感觉还是不能代换的  建议大家还是买原型号吧。省得浪费时间哦   呵呵

网友:
声卡代换,我只试过,ALC850可以用ALC650代换。其它的就没试过,再后来,备件的时候,常用的声卡芯片备了一堆,NND的。

网友:
很好,我也没用888代过887,只用888代过650

网友:
嗯   建议大家  都来说下  代换成功的声卡型号吧   让这帖子  可以查询到  声卡代换

网友:
这个买个也不是很贵,肯定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前几天用883换662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