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36A焊台换了新手柄后不能用

楼主(2013-08-01):
新手柄上标的厂家也是高迪的,但是里边的发热芯标的是HAKKO-003,用原来旧的手柄还可以用,只是因为发热芯的外瓷破碎了,所以就换了把新的,可是换上后红灯一直亮着,同时有温度但不上升至足以熔锡的温度,也尝试着调了CAL无效。难道是这个手柄不匹配吗?

网友:
连接线几根,线颜色有没有区别

网友:
你好 还是问厂家吧 不好搞

网友:
楼主买错手柄!!!你要买的是1322或1323手柄!现在你的是1321手柄是不通用的!!

网友:
一堆线是热电偶的,一对线是加热丝的,别接错了。
另外,热电偶还有极性

网友:
本来就不是个很好的牌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