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不看图纸 也能找到故障吗

楼主(2013-08-01):
初学笔记本维修  看到有的师傅从不看图纸之类的 就用一个万用表查找故障点 还有的在看图纸 找这找那的 这两者我作为初学的应该倾向那一边呢 望各位师傅指教 谢谢

网友:
自己必须有一个结实的维修思路 就算不用图纸也得知道各主板的工作条件!如:什么机器有待机电压 各组供电之类的问题 还有一些机器常见的“通病”做为维修的这都必须得知道

网友:
明白了 谢谢你啊

网友:
前者是在跑后者是在走。
不过。跑的那个人,也可能是瞎跑,南辕北辙。

网友:
月饼大哥 80后压力好大啊 一无所有 你有感觉吗 希望你帮助 教会我们 感激不尽

网友:
在电子城 去了很多维修店 那些师傅自以为很厉害 这里搞那里搞也见得搞好 还说什么风凉话 说学校学得理论没用 其实很多人就是三板斧瞎搞 自以为经验丰富看不起人 其实很多人也就是修修一些通病 有块华硕板子 开机掉电无CPU电压 老板硬是搞了好久没见好 他说你从学校出来的 把学校老师教的用来试试让我看看 二话不说接过板就修 看外观无问题 上电看电流 跑到0.4A掉电 手摸CPU无温度 用万用表测量全板供电 发现无CPU电压 于是查找CPU电源IC工作条件 发现无5V供电 追查线路发现 产生后续5V的场管无12V驱动信号 通过测量发现12V电压已经产生 打后续5V场管G极阻值正常 心想肯定是产生12V驱动信号电路异常造成12V驱动信号开路 致使场管不能产生5V电压 CPU供电电路不工作而导致掉电 于是在板子上 找一个12V驱动信号 飞线直连场管G极 一通电 不掉电了 电流发生几次跳变显示 直接扔板走人 不干 老板你那么牛逼 伺候不了

网友:
你好 真厉害 把老板给炒了 你现在开店当老板了 恭喜你 祝你生意兴旺发达 财源广进

网友:
看懂电路图维修的都是高手。看不懂电路图维修的都是打酱油混饭吃的。

网友:
哥们儿 你说的太对了 有道理 这叫专业

网友:
你也说是师傅,用表只是判断下故障区域,缩小故障范围,师傅有经验当然可以了  你刚学最好还是一点一点跑线路来判断问题,时间长了经验有了 也能不用图纸判断问题了

网友:
谢谢 师傅不敢当啊 没那实力

网友:
从不看图纸....那是不会看吧

网友:
小问题可以,大问题就难了!

网友:
难道他们有绝招 不看图纸 是维修方法不一样吧

网友:
牛B啊。。很多维修的,都看不起学校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不想开工资

网友:
比较费劲,有图纸方便的多,不行淘一个

网友:
不看图纸维修笔记本的人 在我知道的情况里这些人只能打酱油 修修通病 三板斧搞完就没得搞了 一般能看图纸维修的人 基本上维修能力都是可以的!

网友:
能看懂图纸最好 看不懂的那不叫专业维修的技术员或师傅 这样讲对吗

网友:
理论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时故障一目了然 不需要看电路图
但在需要跑线路时 最好是看电路图 否则很不方便

网友:
能看图纸是基础

网友:
不看图纸

有些问题是可以的

有些是不行的

人不是机器

毕竟有很多东西千丝万缕的联系

楼主要能脚踏实地的好好学!

网友:
不看图纸修通病的 没什么技术可言

网友:
电路好修 信号难修

网友:
很多的故障没有图纸根本修不来,电脑城不要图纸的也都是修修通病或者通过个人经验判断,必竟没有通过图纸分析电路信号找到病根来的准。

网友:
有哪位师傅肯教 就好跑多了 自然也懂修了

网友:
那个长城学校的老师对图纸的理解不同 他是这样教我们的 一个废板子 万用表测量 然后把图纸画出来 真是瞎教

网友A:
图纸一定要会看的,要不修不出好多机子

网友:
还没买到广达的好板子 哪位有卖的

网友:
我们刚开始干,先要掌握好思路,结合图纸,修起来就不吃力,老师傅吗,不看图纸,三板斧下去没搞好,那就叫瞎搞,也有的老师傅修的多了,看到机器就知什么毛病(通病),不看图纸就能修好,这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一定要会看的,要不修不出好多机子

效率会大大降低

网友:
小问题,学习了

网友:
原来不知道有个迅维网站 直到出来工作时才知道迅维的重要性 学校真是垃圾场 连迅维都没听说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白白浪费了5个月的时间

网友:
不看图纸,那些复杂的不好修啊,比如:断线,不稳定,条件正常不跑马。。。。。。。。。

网友:
笔记本也可以像台式机跑码啊 用什么测试

网友:
你门都神了,我看图纸都不会。求大神指点怎么快速看懂图纸!

网友:
其实有些也是真的有本事,不看图纸也能判断出故障

网友:
学习任何东西不难 难的是没工具和料品

网友:
慢慢来吧,刚刚搞这一行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路基础懂点 主要是跑电路看图纸 练练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