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送修的显示器偏蓝色

楼主(2013-08-01):
联想的lcd显示器 其他功能都正常 信号线 和屏显都检查了都没问题 但都是不好用 依旧偏蓝色怎么 修啊

网友:
三基色打值了吗?用套装测试下屏好坏

网友:
我也觉得三基色 打值

网友:
三基色 打值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您客户不小心把钢笔水撒到背光里去了.........打开屏 换张后面的背光纸就好了吧(查RGB的阻值 应该是R的坏掉了)

网友(点评):
这理由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驱动板VGA接口123 RGB三基色对地一般都在75以下

网友:
我是刚刚上道的小白啊  我都不会测啊  教教我啊
怎么测 测试点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