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Eng ineer ing BIOS给个我他加分

楼主(2013-08-01):
主板能点亮就是每次进系统的时候会弹出这个东东,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但BIOS不好找,谁有给个

网友:
重新启动电脑,按“Delete”键进入“BIOS”设置,进入BIOS设置的密码为“thtfpc”
按照以下进行设置,取消还原。
进入:
INTE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DEVICE
—ONBOARD LAN:CONTROLLER   此项设为ENABLED(集成网卡生效)
—ONBOARD LAN:BOOT ROM     此项设为DISABLED(取消还原功能)
设置完成后,按“F10”保存退出
在重新做个系统就应该行了

网友:
亲!好像不行啊!好像不是按Delete

网友:
方法问题,这机器要去掉增霸卡就备份下bios,用软件去掉网卡bootrom部分的rom就行,具体可以看怎么加增霸卡3.1然后逆向来就明白了

网友:
简单点来就像二楼说的,进bios但密码不是他说的清华同方pc,然后禁用LAN BOOTROM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