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接上电源CPU风扇自动转

楼主(2013-08-01):
映泰G31主板接上电源CPU风扇自动转,有时不加电,加电后无显,数码卡跑码正常,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加电后无显,数码卡跑码正常’集显还是独显?加点不显示主板上各个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集显的,有时能显有时不显,不定时的复位重启

网友:
南桥加个风扇试试,还不行的话,估计桥要换了

网友:
个点电压正常否?有时候会显示会不会是门电路问题?测门电路有没有对地坏的。然后就是干桥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桥的问题 也挺大的

网友:
iO问题,换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
上面意见不统一啊‘’‘’‘’‘’

网友(2013-09-10):
此机已修好,最后通过换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