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G475AX电流跑0.6不显

楼主(2013-08-01):
联想G475AX,板号:LA-6755P,板载CPU ,独显的板子,板子因CPU供电IC-ISL6265CHRTZ少量进水而开机掉电,清理换6265后,开机CPU供电正常但电流直接到0.6不动,测板子其他的供电全部OK。SB的BIOS已刷过,故障依旧。此板就是6265处少量进水,换6265后CPU供电也正常,但怎么就不跑码,怪哉

网友:
CPU 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CPU复位没法测,

网友:
因没点位图,CPU复位LDT_RST无法测,但CPU的APU_PWRGD正常

网友:
好不容易测CPU复位LDT_RST和APU_PWRGD都正常,难道APU坏了,此板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0.6

网友:
查一下rtcvcc到南桥的电阻那端看有电压不,也可以南桥底部进水拆下来看看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吗?焊下北桥

网友:
我修到一台键盘接口进水原来是不触发的,现在也是电流0.6的  不跑马,正在维修中,如果你先修出什么东西坏,要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