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5MS -5液晶显示器,开机闪下屏就灭

楼主(2013-08-01):
拆了电源板,发现电容旁边有两跟线翘在外边有两根线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目标不清楚,非目标清楚,这是到了什么境界了?看看是不是爆炸遗留物,周围找找有没有尸体

网友:
都看不 清楚

网友:
看那两根线是滤波后的,跟闪下屏就灭该没有多大关系吧。跳起的线是不是别人之前改过高压板

网友:
都看不 清楚  学习学习

网友:
果断的换了块一体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