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个人维修经验总结,请高手多多指导!

楼主(2013-08-01):
南桥开机电路检测:
1,查南桥工作条件:3.3V供电(来自三端稳压器)时钟信号(来自CMOS电路)
2,测南桥到绿色针的连线
3.测开关针是否高电平(来自电源第9针上拉得到,不是3.3V就是5V)
4.测开关到南之间的连线

南桥要发出复位信号的条件:
1.供电正常(atx电源供给)
2.时钟正常(时钟芯片给)
3.PG正常(atx电源第八针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给)
4.VRMPG正常(电源管理芯片给或者上拉3.3V得到)

复位过程:
开机后,主板会得到供电,时钟电路工作正常后会把时钟
信号发给南桥,南桥在得到供电,时钟,PG和VRMPG后就会把
PG信号变成复位信号供给各大电路,其中给北桥的复位信号会
让北桥处理后发给CPU

复位电路测试点,先测开关针高电平,再测全板电感的电压,再测电源管理芯片PG引脚
全部正常的话,全板没复位就换南桥,CPU没复位就换北桥。大多没复位的主板都是因为
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所以发现主板没复位先要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1.测主板上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所有电感和场管输出端)
2.测PCI  A34是否有帧周期信号
3.测BIOS  CS引脚是否有低电平
4.IO不发烫加焊IO
5.测北桥表面的电容,不能为0
6.刷BIOS
7.做桥

电源板维修:(电源板的好坏要测它的输出电压,在它和驱动板之间的连线上)
1.测保险
2.测整流桥
3.测开关管
4,测所有二极管

以上全好,电源板不工作,换芯片或换板(注:保险坏,必须测整流桥)

液晶显示器工作过程:
当接上220V交流电时,电会经过保险送到整流桥,经过整流桥后变成310V直流,310V直流经过大电容滤波后
送到变压器,由PWM芯片控制开关管实现对变压器的控制,最终变成12V,5V分别供给高压板和驱动板使用,
驱动板的MCU在得到电后自动配合晶振起振产生时钟信号,这时驱动板待机正常,当按下开关后,MCU发出
三路控制:1.控制高压板点亮灯管;2.控制屏供电转换电路为屏供电;3.控制数据处理芯片工作在相对
应的控制下。数据芯片如果检测到VGA有数据则直接显示出来,如果检测到没数据则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对新手来说,不错的思路。刚接触这行业, 都要一点点积累的

网友:
应该是学习总结,

网友:
不错不错。修板应该不断总结

网友:
我也收下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