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说,教教我

楼主(2013-08-01):
前几天客户那一个液晶显示器我一看基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修好后全屏的雪花,换屏线还是一样,那客户说没有拿到我这里之前还是很清晰的,就是黑屏,我跟他说屏坏了修不了只有换,那客户非让修,无奈下把屏上的大芯片加焊了下,现在是绿色的屏了,我里个神这怎么说啊

网友:
拿到你这来的时候是黑屏就好办了啊,你就说问题就是 花屏和黑屏 花屏修不好 黑屏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现在屏又修坏了,朱总

来的时候谁两屏现在是黑的还是 碎了啊 没岁就好办你说  修不好了

网友C:
修显示器必须先和客户沟通好,不要把责任留给自己,哪怕客户不修拿走也不要后悔。特殊在花屏和换灯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的时候谁两屏现在是黑的还是 碎了啊 没岁就好办你说  修不好了

没有碎,就是接受不到信号,驱动板是好的,屏电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必须先和客户沟通好,不要把责任留给自己,哪怕客户不修拿走也不要后悔。特殊在花屏和换灯管时。

也是自己刚开店,很多细节都没有想到,以后有风险的一定要提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自己刚开店,很多细节都没有想到,以后有风险的一定要提前说,

花屏可能只要把屏线擦下就好的问题 被你弄大了

网友:
检查下信号线的100K电阻,加焊排线接口 绿屏得考虑到三基色。打值

网友:
绿色的屏好办应该就是三基色的问题吧

网友:
  小问题都被你搞大了 ,现在是缺红色吧

网友:
现在好高比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