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915GV-B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3-08-01):
检测开关针脚有5V的电压,待机电压都正常,晶振电压也正常,强制开机就能点亮显示器

IO也换了 还是不行,和绿线相连的一个103电阻一个电容 一个0欧姆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
怎么解决 ,哪位修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查IO输入输出是否有跳变信号,工作电压是否正常。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目前为止,我没有修过,只能帮你回复加油,让更多的高手看到。

网友:
IO输入输出是否有跳变信号,工作电压是否正常。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就按照不开机思路来修好了,一步一步来。排针,io,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