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主板不认他原来的显卡,插其它的显卡可以认,原来的显卡插其他的机子也能用

楼主(2013-08-01):
如题!偶经发现好几块主板出现这种问题这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否显卡插槽的问题?正如部分AM2主板不能上某个CPU一样,CPU是好的,CPU装到别的板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诶,最怕遇到这么变态的板了。。。

网友:
主板显卡插槽与显卡的兼容性问题。很正常的。

网友:
这种事情用科学是无法解释滴

网友:
一般按坏件换,搞好就是自己的。

网友:
是不是电压低了0.几伏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卡要坏的前兆

网友:
我遇到几次 是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