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3-08-01):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拆了 然后重新组装

网友:
呵呵  没有见过这么有意思的事

网友A:
我表示没看出问题来 你能不能换个壁纸!!

网友:
我自己笔记本屏有个大圆也是白的,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之前自己笔记本压的

网友:
这不没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壁纸 这一不好看

网友:
对,换个壁纸看看,这个图真看不出来。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背光后面那张纸:“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没看出问题来 你能不能换个壁纸!!

手机照的不清楚  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