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有没会修编程器的 我的VP 480坏了 有钱的

楼主(2013-08-01):
xcs05xl 这芯片坏了原来好的拆开来被我桶断一个脚焊接不上去了 我在网上卖过一个装上没用原来这芯片带数据的 有没人有这数据的编程下 万分感谢 可以出钱的-------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咨询下编程器厂家能否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
还是想办法弄上这个脚吧,实在焊不上考虑用有弹性的探针顶住!

网友:
直接买一个RT809F编程器不错的,290左右

网友:
换一个呗 580U 也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咨询下编程器厂家能否帮你解决一下!

找深空旅行

网友:
找深空旅行

网友B:
可有他电话 有他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有他电话 有他qq

没有QQ  你可以搜索深空旅行  用户!阿里旺旺fengdongshi_2006

网友C:
      刚查看了一下这芯片的资料,介绍里没提到这芯片里面含有ROM模块,只有RAM模块。只是一片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吧。会不会是芯片没焊好,或是买回来的芯片是坏的,也或许是PCB还有其他地方有损坏。

     采用FPGA芯片设计的ASIC电路,外围电路向FPGA芯片进行编程,产生相应的工能。但编写进去的程序保存在FPGA芯片内部的RAM当中,掉电,或重新编程后,程序会消失或改变。

     想想,每款FLASH芯片的引脚、引脚数都不一样,要对其烧录程序(即刷写BIOS芯片),都必需要向FPGA写进相应的程序后才能有针对性的控制FPGA芯片I/O引脚来对该FLASH芯片进行烧写。

    由此可以,你所更换的芯片,是不包含程序的。好好想想其他原因吧。

详情看下面官方提供的PDF文件: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06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查看了一下这芯片的资料,介绍里没提到这芯片里面含有ROM模块,只有RAM模块。只是一片FPGA(现场可 ...

谢谢 但是我用编程器原来芯片就可以进去 脚断了识别不了芯片 换过旧的ID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但是我用编程器原来芯片就可以进去 脚断了识别不了芯片 换过旧的ID错误

断脚的地方,可以用刀片刮一下,里面还有引脚的,自己飞根线就OK了

网友:
是不包含程序的。好好想想其他原因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442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