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出PLT_RST#

楼主(2013-08-01):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Z460,板号NIWE1 LA-5751PRev:1.0,插电源待机电流大,拆机检测HM55发烫,果断换之,再测待机0.009正常,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53不动,等待几秒钟掉电到0.020,还能再次触发,上电到0.53还是掉电!
   根据经验这款机器不接COMS电池,第一次开机也是次现象电流到0.53不动掉电,再次触发能开机。问题是我的板子开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都开不了。为什么HM会发烫,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影响到BIOS、EC?在不动脑筋的前提下刷了BIOS,换了EC,难到是桥的问题,换上去的是全新的呀,再找个HM55换上,还是老样子,晕了。
    好吧,按照时序来,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供电过压全出,但是CPU电压0.8偏低,测CPU供电芯片TPS51621第35脚VR_ON 3.3正常,33脚VGATE 3.3正常,34脚CLK_EN#有瞬间高电平也正常。

VGATE和ICH_POK汇合到U28(板子上无料)后发出SYS_PWROK,实测ICH_POK 3.3正常,SYS_PWROK也有3.3V高电平

测时钟芯片U14各组时钟都正常发出,请教HM55要发出PLT_RST#还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网友:
有木有PROCPWRGD和DRAMEPWRGD信号发出。查下,CPU供电是否只有一项供电,和DPSLP#,STPCPU,PSI,DPRSLPVR等信号。

网友:
换个CPU和内存实验一下吧,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上U.插电触发量pltrst#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
你先换个CPU,不行再查查PG信号是否发出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给你个INTEL官方的标准时序看下,希望能帮到你

131.13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网上都说好多机器换了HM55就要刷BIOS,你试一下,要低版本4M的。

网友(2014-06-17):
BIOS有可能坏的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

网友:
我也在搞G460 开机0.6左右掉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待机偏高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