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接驱动板,14v和5v会拉低不开机

楼主(2013-08-01):
有个联想的19液晶,桥堆烧了,换完了,14v,5v都有了,一接上驱动板,14v变成7.12v,5v变成了1.19v,指示灯不亮,拔掉了按键板还是如此,这种情况一般什么问题呢,怎么维修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工作,这种事电源负载能力差的表现